找不到驱动

楼主(2017-10-14):
430 g2231在台式机上可以串口收发数据.
现在移到笔记本上,连装两台都发现设备管理器中msp430 uart有个感叹号,估计是找不到驱动

网友A:
从IAR软件里提取driver了吗

楼主:
嗯,可是还是不起作用.

网友B:
主要是驱动的问题,可以装iar别的版本试一下

网友C:
有种情况是如果操作系统是gohst xp还原的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先试一下其他版本的iar吧

网友D:
先把设备卸载了,重新装下吧~

驱动的话可以从台式机上复制过去的

网友E:
看下你笔记本的操作系统跟台式机的操作系统是否一样?

楼主:
解决了,结贴

网友F:
这个驱动程序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G:
使用的win7还是xp系统?

网友H:
设备管理器有什么问题?

网友F:
官网的评估板带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G:
可能不能够兼容操作系统而已。

网友H:
可能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

网友I:
卸载了,重新装下

网友J:
这个驱动还没能有问题的?

网友K:
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K:
是msp430自带评估板的驱动吗?

网友L:
带感叹号表示驱动没有安装

网友M:
这是没有安装驱动或是驱动安装不正确。

网友N:
需要安装驱动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O:
出现叹号是设备没有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L:
:更新一下匹配的驱动程序即可

网友M:
官网的驱动在哪里?

网友N:
TI的官网没有相关的资料吗?

网友O:
串口怎么不使用usb转换TTL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