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5410硬件产生一个1秒的延时

楼主(2017-10-14):
(无正文)

网友A:
1S延时?那都不需要寄存器的,for语句呗!

网友A:
我理解是用定时器,但定时器的配置参数和输入的时钟频率有关,而且我这没有5410的手册,楼主还是自己好好琢磨一下吧。

网友B:
使用循环语句   不过首先要知道你的单片机晶振多大   机器周期是多少    然后使用for循环
/* 毫秒函数,晶振为12M,则j=120
晶振为11.0952,则为110*/
void delayms ( unsigned int t )
{

        unsigned int i, j;
        for ( i = t; i > 0; i-- )
                for ( j = 0; j < 120; j++ );

}

网友B:
这是我以前写的ms延时模块   希望对你有帮助    呵呵

网友C:
使用for循环。

网友D:
需要精确的延时吗?定时器。

网友E:
使用for循环不需要的。

网友C:
根据时钟信号使用延时。

网友D:
以前使用定时器做过延时,精度非常高。

网友E:
自带的延时函数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