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教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10-14):
这个电路来自于 《运算放大器权威指南》(第四版)第三章,也就是<op amps for everyone>  ,这其中的m 怎么推导出来的, 我发现我自己推导出来的不一样,据说来自于
william ezell 的 design notes,希望大家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书上是错的。
假设RinA为0,Ratten不为0,显然m=RF/RinB。

网友B:
这个很好分析的啊

楼主:
希望书上是错的,但是英文和中文翻译版都是这样,而且书相应的网站上也是这个公式,啥时我做个实验看看

网友C:
应该是   RINA=RINB=RIN,   这些厂商的书一向很水

网友D:
具体公式推导见下图:

网友E:
楼主以后碰到此类问题,自己的和书上的都不信,相信软件计算结果!优点是速度快速可靠,缺点是绝大多数人没用过相关软件,只用过数值仿真计算软件,如protel等!
当然了,手算的能力是必须的,但是不要误以为付出的越多,收获的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