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硬件调试

楼主(2017-10-14):
我自己做了一块实验板,使用的是100脚的68013,没有外部ram,板上连接了max3232,实现了一个串口(我用的是该芯片串口0),之前从来没有使用过keil硬件调试功能,都是用的软件模拟调试。现在的问题是,我用面板下载了moniter程序下到芯片,然后打开keil硬件调试,每次都是显示 connect to target system lost

楼主:
因为用的是笔记本,我使用的是usb转串口的转换线,而且也用串口精灵测试过,转换线是没有问题的,请问有人用过的能不能给点提示,使用keil硬件调试硬件设计和keil设置具体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A:
不能直接Keil调试的

楼主:
那我该怎么做?

网友B:
自己去搜索“Keil monitor”照着做吧

网友C:
使用keil调试不得先下载一个监视器程序到目标板吗,不知道楼主下载了没有。

网友D:
先要下载个监视器程序(monitor file)到板子,monitor file在C:\Cypress\USB\Target\Monitor目录下。再在Keil环境下调试。

网友E:
可以找找看CY7C68013在keil下调试的应用手册

网友F:
我也做过这方面的工作,不过monitor用着用着就出问题了,还得从新下载,不知道是哪的问题,可能是我的固件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F:
网上应该有如何调试的文档,可以去搜一搜

网友G:
买个开发板算了,这个应该花不了几个钱,什么实例程序啊,说明文档都应该有。

网友H:
你USB转串口的芯片是PL23O3HX?有HX后缀和没有HX后缀是不一样的,之前我也用USB转串口来仿真,我听说貌似是PL2303HX的匹配问题

网友I:
keil是不能调试硬件的吧,通常都要外挂调试器的软件,就算是用JTAG调试也要装驱动软件

网友J:
你用CY的控制面板,连接有问题吗?

楼主:
多谢楼上,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I:
我的芯片是 Product 的,我的选芯片的时候也是选 Product的,但是在我烧录的时候总是 提示我的 hex 文件为 ES3的

网友K:
没遇到过

网友I:
同样的东西,在同事那里能烧录!谁能帮我解决下!我现在正在重新安装软件!看是不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L:
按照你说的情况,应该考虑重新安装下软件。你是在Creator里面遇到的吗?

网友M:
单独用PSoC Designer遇见的?

网友I:
PSoC Designer 有ES2 ES3 Production 选项?

网友N:
估计是你的 Creator的版本没有更新的缘故

网友O:
升级试试呗

网友I:
将我的软件升级到 最新的就好了

网友I:
又遇到一个问题,编译通不过

网友O:
我遇到过,删掉一个文件就好了

网友P:
对,你找找就行

网友Q: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I:
嗯,好的,我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