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I 最新DSP F2804x 采样的问题 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10-14):
最近在使用TI新推的DSP F2804x 过程中,遇到采样结果会跳动的现象(实际进入PIN口的采样电压并没有变化)
希望大家能帮忙

谢谢
持续更新

楼主:
附上测试波形,该波形是adc结果寄存器的值,通过dac外设打出来的

网友A:
这个并不能说明问题,有可能是da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并不能说明问题,有可能是dac的问题

如果给dac赋常量 dac输出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给dac赋常量 dac输出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能确保dac输出过程没有引入干扰、以及输出信号的平滑?

楼主:
楼上这位大神,我已经判断不是DAC本身的问题,希望你还可以提供一些别的思路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这位大神,我已经判断不是DAC本身的问题,希望你还可以提供一些别的思路 谢谢 ...

一般是干扰可能比较大,你用滤波算法过滤一下就好了

网友A:
你最好用串口把adc采样结果打印出来观察一下,看干扰是adc采集阶段出来的,还是dac的阶段,抑或是示波器受到的干扰

网友B: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参考电压稳定吗?

网友D:
推荐使用滤波算法。

网友E:
如果数据变量不大,可以不考虑这个的影响。

网友B:
电压波动造成的影响

网友C:
换个稳定的参考电压。

网友D:
在内部设置一个数字滤波算法,滤出噪声。

网友E:
内部的ADC采样肯定变化较大。

网友F:
可以通过软件或者硬件解决问题。

网友G:
数据变量范围是多大?

网友H:
采样结果变化很大吗?

网友F:
最简单的就是均值滤波算法。

网友G:
ADC变化的数值不是很大,就是收到影响。

网友H:
数据结果变化很大,就是外部干扰造成的。

楼主:
不好意思啊 对不住大家, 这几天忙着解这个Issue 忘了在这里更新状态了,
现在 统一回复下
关于Adc结果寄存器的值发生跳变的范围大概是300到400LSB(跑主功率条件下)
Adc结果寄存器的值发生跳变的原因基本确定,是在主功率开关动作的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现象
但是不确定MCU的pin口是真的采到了,还是说MCU本身受到干扰了
另外就是MCU的各种电源都测试过了,看不到明显的干扰

另外加软件滤波的方法很早就想到过,但是不想影响环路,所以这种方法是最后实在没办法的条件下才会用
还请各路大神多帮小弟想想

谢谢

网友A(2017-11-1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啊 对不住大家, 这几天忙着解这个Issue 忘了在这里更新状态了,
现在 统一回复下
...

既然确定了干扰源,那么干扰发生的频率、波形特征等信息也能收集到,你可以考虑软件滤波,或者经过一些算法把该干扰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