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A8资料里面的OPP50、OPP100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10-14):
cortex-A8资料里面的OPP50、OPP100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好像关乎电源电压的接法,跟VCC-CORE、VCC-MPU-IVA都有密切关系

楼主:
该如何理解这个啊?

网友B:
operation point  可以理解为ARM/CORE的运行状态

网友C:
一般都有电路参考设计手册,找找看看。

网友D:
在AM3359 Datasheet中的Page82有这个说明,大概意思就是A8在不同供电电压/运行频率条件下的性能

网友D:
Table 3-5. Operating Performance Points for ZCZ Package(1)
OPP  VDD_MPU(2)  VDD_CORE(2)  ARM (A8)  DDR3(3)  DDR2(3)  mDDR(3)  L3/L4
Turbo  1.26 V ±4%  1.1 V ±4%  720 MHz  303 MHz(4)  266 MHz  200 MHz  200/100 MHz
OPP120  1.2 V ±4%  1.1 V ±4%  600 MHz  303 MHz(4)  266 MHz  200 MHz  200/100 MHz
OPP100(5)  1.1 V ±4%  1.1 V ±4%  500 MHz  303 MHz(4)  266 MHz  200 MHz  200/100 MHz
OPP100(6)  1.1 V ±4%  1.1 V ±4%  275 MHz  303 MHz(4)  266 MHz  200 MHz  200/100 MHz
OPP50  0.95 V ±4%  0.95 V ±4%  275 MHz  - 125 MHz  90 MHz  100/50 MHz

楼主:
嗯,我知道了,多谢大家啊

网友B:
就是关于AM18XX系统中的PRU开发

网友C:
我也不是很明白,PRU应该就是可编程器件

网友C:
根据用户需要编程而已

网友E:
貌视TI只提供了PASM工具

网友B:
是啊,难道要像当年X86宏汇编一样编程

网友F:
PRU全称Programable Realtime Unit

网友G:
嗯,你可以把它看着CPU片上CPLD。

网友F:
通过他,CPU上预定义功能引脚如果有你用不到的,还有你想用而没有的,那么你可以通过CPLD将那些未用到的管脚像CPLD管脚那样来灵活配置。

网友G:
当CPU闲置时,可以将整个CPU都关闭而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E:
当发生特定事件时,可以由PRU模拟来唤醒其它模块如ARM及DSP。

网友B:
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网友F:
目前已经用PRU开发出来的应用已知有多串口,CAN,并口微打接口等

网友E:
当然目前来看的话,使用PRU,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就是需要使用PASM汇编。

网友F:
但可以预见,一旦TI开放PRU C库,PRU的应用将发性数量级的变化。

网友B:
因为在AM1808中没有DSP,在CCS中开发时,项目设备选择什么,是选择ARM呢还是DSP?

网友F:
用CCS4吧,里面直接有AM1808可选

网友H:
我最近也在弄 AM1808 的PRU 搞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