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隔离问题

楼主(2017-10-14):
各位大神好,在使用485芯片时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假如有两个独立的设备1 2上直接接上A B端,那么假如设备1上485芯片A B上有一个共模信号,设备2上没有,这样的话485总线上就不正常了吧,按照这样来说,这种两台设备是没有隔离的,否则也就不用485隔离芯片了,如果48需要稳定运行的话,需要怎么隔离才好?我的初步设想是将485芯片统一供电,然后信号部分用光耦和单片机隔离开,但是工业现场上总线会很长不可能使用这种方式吧。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记得485只是测量差分,共模的并不会影响。
光耦隔离是极其普通的实现方式。
现场啥样的都有,没啥不可能的。

网友B:
485是检测差分信号,但一般情况下还是需要接地的,起到一定的抗干扰作用,至于你说的485隔离芯片,没明白你想说的是什么,一般的485通讯芯片并不是隔离的,如果需要隔离,则需要增加方案,或者选择带隔离的485芯片,带隔离的话是需要两组电源的,或者内部集成有隔离电源。
485总线的状态是所有连接到总线上的设备共同保持的,平时所有设备都是保持接收状态,总线状态是可以被别的设备改变的,只有主机可以主动发送信息,从机只能相应主机的信息,这样可以保证总线上同一时间只有一台设备发送信息。因为485总线上如果有两台设备同时发送的话就会出错,485总线并没有很好的避让机制。
至于你说的AB上的共模信号,并不影响485通讯,485取样的是差分信号。

网友B:
485通讯并不是需要隔离才能稳定运行,隔离是起其他作用的,跟485通讯没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C:
485传输的是差分信号,不需要共模信号。
一般工业上用建议隔离,ADM2483加金升阳B0505S即可实现。

网友D:
看看485芯片的数据手册就知道了,共模有一定范围的。

网友E:
共模有承受范围,不同接口片不同,过高的共模就会导致通讯不正常,甚至损坏接口片。隔离是在TTL信号侧,有关485的应用技术,本栏目老帖中有不少,耐心找找看,我的blog中也有少部分收录。

网友F:
485芯片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