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谁会把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 转换成cadence的啊,谢谢!

楼主(2017-10-14):
谁会把altium designer 原理图 转换成cadence的啊,谢谢!

网友A:
1,转换步骤
        首先,转换必须在PCB工程下进行。因此,使用Altium Designer新建或打开希望进行转换的工程,将需要转换的原理图包含在此工程中。此工程中最好不要包括PCB版图。此处假设工程为XXX.PRJPCB.
        第二,右击工程文件XXX.PRJPCB, 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Save Project As..”,选择dsn格式,如下图所示:
(原创)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转到Cadence Orcad原理图 - 0 - 满江红的备忘录

        第三,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Remember the answer and don't ask again“,直至转换完成。
        (原创) Altium Designer原理图转到Cadence Orcad原理图 - 0 - 满江红的备忘录

        第四,转换后的xx.dsn不要直接用Cadence 16.3/ Cadence 16.5这种高版本打开。正确的做法是先使用Orcad 10.3 / 10.5打开,然后存储,将数据格式转为16.x能够识别格式。
Done.

网友B:
我也学到了呀

网友A:
图片见附件

楼主:
感谢您的详细解答。但是我这边还是无法操作成功。第一,我这个AD是16.2的,project在另存为时候,无法选择为.dsn格式的。只能通过export 工具导出为DSN文件。但导出的文件无法用cadence打开,可能是cadence版本过高的问题。

网友A:
目前的电脑未装CAD,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