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弄都通讯不了

楼主(2017-10-14):
(无正文)

网友A:
还有什么奇怪的现象

网友B:
测量信号的电平了吗

网友C:
添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D:
是I2C的地址没有配置正确吗

网友B:
信号正常才能保证工作。

网友C:
IIC的驱动能力不足。

网友D:
参考别人的代码看看怎么样

网友E:
可能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F:
可能是iic的地址不正确。

网友G:
I2C的数据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H:
在IO引脚上上拉一个电阻。

网友E:
iic硬件没有坏掉吗?

网友F:
通信是否有数据返回?

网友G:
使用示波器测量了吗啊?

网友H:
有可能是I2C的驱动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I:
你的通信不了是什么现象?

网友J:
测量了电平信号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