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

楼主(2017-10-14):
请教老师.我做了一个发射机如下图.但不知道发射机输出阻抗.请教老师能不能这样调.在发射机输出端接一个功率表后面接一个50欧假负载.然后调L1与L2耦合度使功率表显示最大值.此时发射机输出阻抗是不是就是50欧呢?这样调靠不靠谱呢............

网友A:
不是调耦合度,虽然耦合度也能改变功率。要调频率谐振,也就是那个365p空气电容,预先要确定好机器的发射频率。另外国家对电磁发射有相应限制,要注意。还有现在基本没有使用电子管机器了,除非为了学习电路。再就是普通的接收机用可变电容器使用在发射机上有时会打火,要注意。

网友B:
首先要调整屏极谐振回路即那个365pF空气可变电容器,使该谐振回路谐振于石英晶体振荡频率上。判断的依据是在屏极电源中串联一块电流表,调整可变电容器使屏极电流最小。

网友B:
楼主图中的晶体,如果是普通单片机所使用的石英晶体,有可能因电压太高而损坏。

网友C:
不知道发射机输出阻抗,这个阻抗是你自己设计的,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电路,那你的阻抗最好能匹配你的次级线圈.

在发射机输出端接一个功率表后面接一个50欧假负载,这样是可以模拟输出阻抗的,实际中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假负载和实际的天线还是有点差别的,但影响不大了,实际上接了天线还要微调一下.

然后调L1与L2耦合度使功率表显示最大值.此时发射机输出阻抗是不是就是50欧呢?这样调靠不靠谱呢............
电压器输出的我没做过,毕竟太老了,建议你换晶体管的吧.晶体管的输出部分是CLC网络,调整L的值使信号输出最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调耦合度,虽然耦合度也能改变功率。要调频率谐振,也就是那个365p空气电容,预先要确定好机器的发射频 ...

老师那个屏极谐振回路肯定要调谐振.但现在是要调输出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调整屏极谐振回路即那个365pF空气可变电容器,使该谐振回路谐振于石英晶体振荡频率上。判断的依据是 ...

老师说的沒错我就是这样调的.已经调谐振了.但能否我所说那样(然后调L1与L2耦合度使功率表显示最大

值.此时发射机输出阻抗为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中的晶体,如果是普通单片机所使用的石英晶体,有可能因电压太高而损坏。 ...

我就是用那个小小的晶体的幸好沒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发射机输出阻抗,这个阻抗是你自己设计的,如果你已经做了这个电路,那你的阻抗最好能匹配你的次级线圈. ...

谢老师了.但我只喜欢电子管

网友A:
阻抗匹配需要调整L1、L2的变比。在谐振状态下使输出功率最大。
L1的感抗在工作频率下先计算好,然后求出阻抗比,一般基本就可以用了,完全匹配可以把L2改成带抽头线圈,可以加减变比。
正如楼上有位网友说的,这上天线后,由于分布参数及天线阻抗可能偏离50欧,还要再细调,如果馈线较长,应该在天线端加天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需要调整L1、L2的变比。在谐振状态下使输出功率最大。
L1的感抗在工作频率下先计算好,然后求出阻 ...

老师好.我不会计算感抗阿.也不会求阻抗比.老师能否给一个计算公式.谢了

网友A:
好久没做这个计算了,我找找看,网上也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做这个计算了,我找找看,网上也应该有。

好的.谢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