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驱动加载问题

楼主(2017-10-14):
单板刚连接上时(VID_04B4&PID_8613),可以正确识别驱动;
当我自己写的固件,使用VID_0547&PID_1002,不能加载驱动

网友A:
是不是inf文件也需要修改呀?

楼主:
在那里修改inf文件?

网友B:
需要修改INF文件,文件的位置到开发包安装完毕后的目录里找一下。

楼主:
不清楚怎样修改inf文件,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感谢

网友C:
暂时可以不修改驱动程序,修改你固件程序中的PID和VID

网友D:
都修改成默认的PID和VID,就可以正确安装驱动程序了。

网友E:
可以问一下如何在固件中修改PID VID吗?

网友F:
嗯,直接只改dscr.c51文件里的两个值貌似不行。

网友G:
注意低字节在前

网友H:
如何设置I2C的偏移地址为16位

网友I:
楼主详细说说

网友H:
W20 00 CC  R20 00 5A  如这个所示,20代表I2C地址, 00 CC表示I2C寄存器偏移量。CY的偏移量是8位的,这个如何修改呢?

网友J:
没看明白…………

网友H:
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的I2C协议的数据格式是这样的 主机:W(I2C Slaver Adder W/R), I2C设备的偏移量   I2CData;

网友H:
但有些I2C设备的偏移地址是16位的 假如 W(36) 80 40  00   80 40就是偏移量即0x8040

网友K:
想用CY7C68013的PB0来控制LED的开和关.一个很简单的IO控制功能,
在上电时,就把LED灯打开.这个功能是在TD_INIT()中实现的.只是在其中添加了下面两条控制语句:
//LED on
    OEB=0x01;//config portb0..3 as output pin
    IOB=0x01;//output hi-level

网友K:
我用的是56PIN SSOP封装的片子.有个外部的EEPROM存储芯片.

网友B:
看看IFCONFIG[1..0]是否为00使I/O工作在Port模式

网友K:
IFCONFIG的配置没有问题.我使用的是外部晶振24MHz.IFCONFIG=0X00;

网友C:
这个板子上的EEPROM24C64中的程序能被现在的程序更新吗?

网友K:
不能,我已经用HEXTOBIX工具生成相应的EEPROM文件了,但是程序总是得不到更新

网友K:
根据CY7C68013的文档, VENDOR ID :0X04B4 PRODUCT ID :0X8613 .但是我通过软件读出来的值不同,分别是:IDVENDOR:0X0403 ,IDPRODUCT:0XFFOA .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D:
对PB0为高电平,只要IFCONFIG=0X00;OEB=0x01;IOB=0x01;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L:
大概多少

网友K:
是的.是外接了EEPROM,24LC64.后来到了EDN上转了转,才怀疑是EEPROM的事情

网友K:
把它弄下来了,程序就得到正常的执行了

网友G:
CY7C68013的IO控制,见这个链接有说明!http://www.cypress.com/?rID=45655

网友M:
例子1, set IOB to toggle PB0 pin which can be observed using one LED.
    IFCONFIG = 0x00;     // set the ports as general-purpose I/O
    OEB |= 0xFF;           // set PORT B as outputs
   IOB |= 0x01;            // set PB0 high
   EZUSB_Delay(2000); // delay for ~2000 ms
   IOB &= 0x00;           // set PB0 low

网友M:
例子 2, set PA0 pin as high output.
    IFCONFIG = 0x00;     // set the ports as general-purpose I/O
PORTACFG &= 0x00; // set the bit0 of PORTACFG register to “0” as GPIO
    OEA |= 0x01;          // set PA0 as output
   IOA |= 0x01;          // set PA0 high

网友N:
LZ要注意到LED  ON OFF 的时间哦, 如果太快了,你那里看得到 亮与灭?

网友K:
太好了, 要的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