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15):
CCS3.3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解决方法

编译信息:

  • -------------------------  Color_to_gray.pjt - Debug  -------------------------

  • [cvhaar.cpp] "D:\Program Files\C6000\cgtools\bin\cl6x" -g -fr"D:/Program Files/CCS3.3/MyProjects/CCS-dsp/video_Algorithm_pal/myfiles/My_color2gray/Debug" -i"D:/Program Files/CCS3.3/MyProjects/CCS-dsp/video_Algorithm_pal/myfiles/My_color2gray/inc"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cvhaar.cpp"

  • [example.cpp] "D:\Program Files\CCS3.3\C6000\cgtools\bin\cl6x" -g -fr"D:/Program Files/CCS3.3/MyProjects/CCS-dsp/video_Algorithm_pal/myfiles/My_color2gray/Debug" -i"D:/Program Files/CCS3.3/MyProjects/CCS-dsp/video_Algorithm_pal/myfiles/My_color2gray/inc" -d"_DEBUG" -mv6400 -@"Debug.lkf" "example.cpp"

  • [Linking...] "D:\Program Files\CCS3.3\C6000\cgtools\bin\cl6x" -@"Debug.lkf"
  • <Linking>
  • >> mcbsp_lnk.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No
  •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 Compilation failure
  • Build Complete,
  •   2 Errors, 0 Warnings, 0 Remarks.

      用DM6446开发板,将OPENCV移植到板上的时候编译出现上面的错误。因为这个错误如果是程序的问题只可能是在自己添加的一个cpp文件中,但是排除了这种可能。在链接阶段出现错误,而且
       提示 mcbsp_lnk.cmd:   error: system error, can't open file '/.obj' for inpu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简单翻译就是不能打开/.obj文件,但查看工程文件夹下,也不知道这个.obj指的是哪个文件。百度之。找了一圈,原来是CCS中cmd文件不支持 // 这种注释方式。
       需要用/*    */这种块注释方式。修改后错误消息。一点有用的线索。

       (1)现代编译器都支持分别编译技术,即每个文件都可以独自编译生成二进制目标文件(.obj),最后连接在一起生成可执行文件(.out)。问题是ccs编译器采用了独特的识别文件修改的方法:如果原文件的修改时间大于目标文件的修改时间,编译器就认为次原文件被修改过。如果用户的工程文件曾经复制到别的电脑并做过修改,此时清查看并修改原文件的修改时间。否则就可能出现编译上的错误,这往往是由两台电脑的时间系统不同而导致的。就像我遇到的这种错误一样。
       解决方法有:project --> build clean.   project --> rebuild all.

       (2)把 .obj 对应的文件路径不设 让它恢复到缺省状态,就不会报错了
       查看 project --> build  option  --> linker下的路径设置是否正确,是否包含了自己工程所需要的所有文件。

       (3)找了好久,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是“//”的问题,原理.cmd文件里面不能用这个做注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