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实验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10-15):
ccs, TI, App, IO, NEC
CCS 实验常见错误及解决方法

1、  启动C2000\c2000\cgtools\lib目录下

       4、  CCS与CCS setup均不能启动,提示:不能正确初始化程序或者CCS运行到某个地方后(例如编译连接后)不能停止,观察任务管理器,发现cc_app.exe占用CPU为100%,即CCS已经死了。
       错误原因:CCS被病毒感染或破坏,或者多个版本CCS共存,相互干扰。
       解决方法:方法1:重新启动电脑
                         方法2:用运行正确的cc_app.exe程序替换被破坏的cc_app.exe程序。

       5、编译连接通过,加载程序后,在运行时出现如下错误提示:
       错误可能原因:
       第一种可能:没有加载CMD文件
       第二种可能:CMD文件已加载,但CMD文件编写有问题,存储器配置、定位不正确
       第三种可能:用C语言编写的DSP程序,C初始化设置错误,已修改C Initialization设置,方法:Project ——> Option——> Linker

       6、  探测点设置不成功
       注意:①在设置探测点时应先加载程序
                 ②应先点击Probe Point中的选择框,使volume.c line 63——> No Connection 被选中,然后在选Connect下拉菜单,找到相关联的数据文件,再点击Replace ,最后点“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