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错误与解决办法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楼主(2017-10-15):
CCS编译错误与解决办法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错误内型:
  • "C:/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tudio_v3.3/C55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line 201:
  • fatal error: #error NO CHIP DEFINED

复制代码

        解决办法:
  •     Project --> Build Options --> Preprocessor --> Pre-define  Symbols 中加入CHIP_5502

复制代码

        错误原因分析:
        查看文件 C:/CCStudio_v3.3/C5500/csl/include/csl_chiphal.h
  • #ifdef CHIP_5501
  •    #undef CHIP_5501
  •    #define CHIP_5501 1
  • #else
  •    #define CHIP_5501 0
  • #endif
  • #ifdef CHIP_5502
  •    #undef CHIP_5502
  •    #define CHIP_5502 1
  • #else
  •    #define CHIP_5502 0
  • #endif
  • #ifdef CHIP_5509
  •    #undef CHIP_5509
  •    #define CHIP_5509 1
  • #else
  •    #define CHIP_5509 0
  • #endif

  • #ifdef CHIP_5509A
  •    #undef CHIP_5509A
  •    #define CHIP_5509A 1
  • #else
  •    #define CHIP_5509A 0
  • #endif
  • #ifdef CHIP_5510
  •    #undef CHIP_5510
  •    #define CHIP_5510 1
  • #else
  •    #define CHIP_5510 0
  • #endif
  • #ifdef CHIP_5510PG1_0
  •    #undef CHIP_5510PG1_0
  •    #define CHIP_5510PG1_0 1
  • #else
  •    #define CHIP_5510PG1_0 0
  • #endif
  • #ifdef CHIP_5510PG2_0
  •    #undef CHIP_5510PG2_0
  •    #define CHIP_5510PG2_0 1
  • #else
  •    #define CHIP_5510PG2_0 0
  • #endif
  • #ifdef CHIP_5510PG2_1
  •    #undef CHIP_5510PG2_1
  •    #define CHIP_5510PG2_1 1
  • #else
  •    #define CHIP_5510PG2_1 0
  • #endif
  • #ifdef CHIP_5510PG2_2
  •    #undef CHIP_5510PG2_2
  •    #define CHIP_5510PG2_2 1
  • #else
  •    #define CHIP_5510PG2_2 0
  • #endif

  • #ifdef CHIP_5510PG1_2
  •    #undef CHIP_5510PG1_2
  •    #define CHIP_5510PG1_2 1
  • #else
  •    #define CHIP_5510PG1_2 0
  • #endif
  • #if CHIP_5510PG1_0
  •   #undef CHIP_5510
  •   #define CHIP_5510    1
  • #endif

  • #if CHIP_5510PG1_2
  • #undef CHIP_5510
  • #define CHIP_5510 1
  • #endif
  • #if (CHIP_5510PG2_1) || (CHIP_5510PG2_2)
  •   #undef CHIP_5510PG2_0
  •   #define CHIP_5510PG2_0 1
  • #endif
  • #ifndef BIOS_CNT
  •    #define BIOS_CNT 0
  • #endif

  • .. ..

  • .. ..

  • #if ((CHIP_5510)==0) & ((CHIP_5510PG1_0)==0) & ((CHIP_5510PG1_2)==0) & ((CHIP_5510PG2_0)==0)
  •   #define CSL_CHIP_GRPA 0
  •   #define CHIP_5510_FAMILY 0
  • #else
  •   #define CSL_CHIP_GRPA 1
  •   #define CHIP_5510_FAMILY 1
  • #endif

  • #if ((CHIP_5509)==0) & ((CHIP_5509A)==0)
  •   #define CSL_CHIP_GRPB 0
  •   #define CHIP_5509_FAMILY 0
  • #else
  •   #define CSL_CHIP_GRPB 1
  •   #define CHIP_5509_FAMILY 1
  • #endif

  • #if ((CHIP_5502==0) & (CHIP_5501==0))
  •   #define CSL_CHIP_GRPC 0
  •   #define CHIP_5502_FAMILY 0
  • #else
  •   #define CSL_CHIP_GRPC 1
  •   #define CHIP_5502_FAMILY 1
  • #endif

  • #if (CSL_CHIP_GRPA == 0) & (CSL_CHIP_GRPB == 0) & (CSL_CHIP_GRPC == 0)
  • #error NO CHIP DEFINED
  • #endif

复制代码

        仔细查看上面代码不难发现,在没有定义芯片时 CSL_CHIP_GRPA == 0) & (CSL_CHIP_GRPB == 0) & (CSL_CHIP_GRPC == 0)成立
        所以会提示错误  #error NO CHIP DEFINED
        在Project Build options 中没有定义任何芯片型号,导致错误: error NO CHIP DEFINED
        只需要加上Pre-Define Symbol 就可以了

网友A:
#error NO CHIP DEFINED   就这一句的,,怎么定义的需要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