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内存测试

楼主(2017-10-15):
请问,对stm32的内存进行压力测试,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对内存压力测试啥意思

网友B:
楼主的想法是什么?

网友C:
是要看硬件好不好使?还是测速什么的

网友D: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

周而复始

网友E:
先明确“压力测试”的概念和内容。

网友F:
在不同的温度下对32的内存不停的进行读、写、校验。看读写的数据是否是一致的

网友G:
写入特定的一组数据,然后读出直接比较就是,或者简单做个累加和校验也就行了

网友H:
你的这个测试纯属多余,ST的产品只要在器件手册载明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随你怎么对内存读写多少次都决不可能出错

网友I:
用累加和足矣,当然CRC也没什么难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你的这个测试纯属多余,ST的产品只要在器件手册载明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随你怎么对内存读写多少次都决不可能 ...

不一定是多余的,据我所知,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确实需要这样的测试。比如在IEC61508,功能安全认证中,对MCU就有各种功能模块的校验与测试,而且是在程序运行过程中进行。

网友K:
没试过,但是你可以试试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不一定是多余的,据我所知,在一些要求比较高的场合确实需要这样的测试。比如在IEC61508,功能安全认证中 ...

肯定不多余啊,不同的硬件设计电源走线会有影响的,尤其外挂存储

网友:
外部RAM可以做耐压测试,内部没有必要,大批量产了都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