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空闲IO口的处理问题

楼主(2017-10-15):
在一个功耗要求比较高的地方,将msp430F1611未用的IO口连接在一起,然后到地,这种方法是不是有问题?尤其想问下晶振相关的IO口这么处理合适吗?R1 实际取值1.5欧姆,测量电压0.45V了,折算过来有300毫安了,当然进不了jtag调试程序了。
RST引脚这个原理图是有点小问题的,实际上,R6 47K,然后RST还有个飞线到Jtag

网友A:
只是改为输出,高低都无所谓,没有翻转的过程

网友B:
没必要这样设计,将不用的IO口设置为输出就行

网友C:
300mA肯定是哪些IO口没设置对,输出高电平了,现在这电路估计你也测不出来哪个口

网友D:
没有用到的IO口,不要连接,输出高电平,功耗就是最低的,手册里有写。

网友E:
不用的io做输出就好了,你这样太浪费资源 了,选用msp430g2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F:
个人觉得PCB上悬空,然后按手册软件配置就好,直接接地活着接电源,搞不好会短路烧管脚

网友G:
一般430低功耗处理,输出模式,OUT寄存器写高。
晶振口和IO口一样处理。

网友H:
测试过设置为输入模式,拉低。这样功耗更低,但是不推荐这么用抗干扰性能会差。

网友I:
从功耗角度看,不同的管脚可以不连地,设置为输出低就OK。

网友J:
这样资源好浪费

网友K:
那么多io口,,,,,,楼主怎么学的?那你还不如直接搭建其他电路,我从未见过这样子的电路图

网友L:
我来回答你的几个问题:1、标准设计,TI要求不用的GPIO接地,相应的软件对应配置,所以这种设计完全没有问题;2、晶振端口如果跟GPIO复用,接地完全没有问题;3、R1=1.5R是基于电磁兼容考虑,实测电压0.45V是因为你的单片机软件配置有问题,请确认软件是否配置正确,同时所有的端口输出低电平;4、RST电路请参口标准设计,具体请看规格书应用手册;最后补充:F1611这颗芯片很老了,建议你换掉,TI的东西是好,就是太贵了,当然,如果你不差钱,那就继续用吧,说不定哪天停产,你欲哭无泪。回复以上致谢!

网友M:
这个应该不会影响到IO吧。

网友M:
连接到地肯定电流更大了,功耗会提升。

网友N:
这个测量的时候是所有的电流吗?

网友N:
未使用的IO都要连接使用三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