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同电平之间怎么处理

楼主(2017-10-15):
电机驱动电源和单片机的电源分开,地怎么处理,共地吗。还有,电平不一样,怎么处理

网友A:
用电机驱动的电源多少伏? 我们用12V/24V的电机驱动芯片的电源+smt32,是做了共地处理的。

网友B:
是的,看你多大的电机了,一般单点就地就好了。

网友C:
电平怎么个不一样法?一个是3.3,一个是5V?还是怎么滴

网友D:
l298n既有电源又有信号,电平标准不一样,怎么处理

网友E:
如果用光耦隔离(两个电源不共地),既解决不同电平之间信号传输问题,又增加抗干扰能力。

网友F:
L298N的输入是电源电压 :4.5 V ~ 46 V,所以使用5V没问题。

网友G:
L298N的逻辑电平是5V的TTL电平。但是你还没有说清楚,你用的MCU是3.3V的逻辑电平?

网友H:
这个光耦可以解决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问题?  我们一直用的电平转换芯片。比如3.3v的ttl和5v的ttl电平互转的芯片。

网友I:
光耦隔离,减小相互之间的影响

网友J:
“光耦可以解决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问题?”
这要看光耦型号,某些型号光耦对副边电源电压限制得相当严格,这样的光耦很难进行电平转换,但多数光耦对副边电源电压没有严格限制,这样的光耦可以实现电平转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光耦可以解决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问题?”
这要看光耦型号,某些型号光耦对副边电源电压限制得相当严格, ...

要看光耦的型号的,还得考虑信号的频率

网友L:
使用隔离电源。

网友M:
可能电机影响单片机的。

网友N:
隔离处理。

网友O:
数字地和模拟地数据啥问题?

网友L:
芯片驱动的时候使用光耦驱动。

网友M:
电机瞬间电流过大,会造成芯片重启。

网友N:
信号和电压都是需要隔离。

网友O:
地处理的时候需要根据功能分开。

网友P:
一般是共地吧,不过信号会有干扰,要做隔离。

网友Q:
一点接地是必须的。

网友R:
最简单就是串联电阻。

网友R:
可以使用隔离芯片或者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S:
有电平转换芯片,如NTS0104

网友T:
可以隔离,也可以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