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复位电路中轻触开关能不能代替

楼主(2017-10-15):
最近在做msp430的最小系统板,已经做成功一版了,但现在想把PCB面积进一步缩小,下面是芯片的复位电路,原来复位电路中的轻触开关,我用的是那种常见的两脚3mm*6mm*2.5mm的轻触开关,现在觉得太占地方了,我想着能不能把这个开关用PCB上的两个过孔来代替啊,需要我复位的时候我用一根导线来把这两个过孔短接,这样应该也能产生复位信号的电平变化吧!但是没这样做过,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A:
没必要留复位开关,我都是直接用镊子短接RST的那颗电容来复位。

网友B:
没有问题,完全可以,

网友C:
肯定行。只是可能不太方便

网友D:
如果没有特别要求,你可以不接这个复位脚,它内部有复位电路的。上电即可复位。

网友E:
不过用轻触开关更方便安全

网友F:
有微型的轻触开关,如3x4x2mm的、2x4x3mm的

网友G:
这样可以的,有镊子的话,夹一下,或者焊个跳线的座子

网友H:
做一个跳线焊盘,像ST官方demo板一样的效果

网友I:
如果没有要求,根本就不需要装

网友J:
可以的,不过没有轻触开关方便的

网友K:
只要能产生复位电平信号的就可以的,并且这个信号能保持稳定。

网友L:
做两个焊盘放大一点,找个合适的位置方便用镊子短路,也不会占用板子的什么空间...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留复位开关,我都是直接用镊子短接RST的那颗电容来复位。

好办法

网友N:
完全去掉ok。放心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