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哪位用过TI的ADS1605啊

楼主(2017-10-15):
哪位用过TI的ADS1605啊

楼主:
这个芯片的转换完成信号是不是以DRDY的下降沿为标志啊?

楼主:
用的内部参考电压怎么VREFP,VREFN,VMID都是1.16V

网友A:
按datasheet接法接

楼主:
这是肯定的

网友B:
AD始终没工作起来?

网友C:
不是时序方面搞错了?

楼主:
我也怀疑

网友D:
那就改改呗

网友D:
这个   应该不是问题吧    楼主   你问一问   TI的FAE   他们应该能给你一点指导吧   楼主

网友A:
您好,我现在也在用ADS1605 我的DRDY引脚已知是低  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A:
谁能详细讲讲这个集成稳压器

网友E:
集成稳压器按出线端子多少和使用情况大致可分为多端可调式、三端固定式、三端可调式及单片机开关式等几种。

网友F:
三端固定式集成稳压器是将取样电阻、补偿电容、保护电路、大功率调整管理等都集成在同一芯片上,使整个集成电路块只有输入、输出和公共三个引出端,使用非常方便,因此获得广泛应用。

网友E:
有啥缺点吗?

网友F:
它的缺点是输出电压固定,所以必须生产各种输出电压、电流规格的系列产品。

网友G:
三端可调式集成稳压器只需外接两只电阻即可获得各种输出电压。

网友H:
单片开关式集成稳压电源,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稳压电源,其效率特别高。

网友G:
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H:
它的工作原理与别的三种类型稳压器不同,是由直流变交流再变直流的变换器。

网友H:
目前广泛应用在电视机和测量仪器等设备中。

网友D:
一般使用的集成稳压器主要有78XX系列、79XX系列等

网友A:
嗯,知道了,多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