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7-10-15):
我编的程序使用2个定时器的时候经常不能正常工作,屏蔽掉一个后,另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A: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网友B:
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说说啥机型,定时参数多少呢。

网友C:
会不会是你TR0,TR1,TH0,TH1等等弄错了

网友D:
会不会是用“=”的原因,多用”|=“啊,呵呵

网友E:
一般的MCU都不会有这种问题,除非是带大ROM的语音单片机。

网友F:
还是检测一下你的程序吧

网友A:
对,如果中断只有一个入口地址,看看你的标志位判断对不对。

网友B:
是不是把定时搞得太大了

网友G:
程序问题

楼主:
晶振是12m ,  计数初值为50000 ,  工作方式选的是13位的

楼主:
想计时1s
不知道为什么定的时间不准

网友H:
可能是程序哪边出了一点小问题   在调用函数时发生冲突   你仔细查一查   呵呵

网友I:
初始化有问题吧 我以前就是配置错了一个地方 结果中断一直不执行的

楼主:
那好吧,就这样吧

网友J:
看来是这两个定时器的线程有冲突的

网友K:
是不是关闭了中断?

网友L:
屏蔽什么寄存器了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定时器配置的时候是不是寄存器有问题?

网友K:
正常都是有个总中断开关。

网友L:
建议使用与或非进行操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注意不要混合编写中断开关。

网友N:
是都能正常工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O: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处理器?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配置的时候要单独处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说说啥机型,定时参数多少呢。

不能正常工作,就是配置干扰了。

网友N:
可能内部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吧。

网友O:
控制寄存器是同一个吗?数据有问题。

网友P:
引用 网友A:
是不定时器程序要注意什么东西

这个内部寄存器可能被改变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B:
没啥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不过你说说啥机型,定时参数多少呢。

改变一个配置后,另外一个也被改变了。

网友R:
双定时器的话是可以同时进行工作的

网友R:
设计的功能不一样即可

网友S:
中断入口地址只有一个,看你的标志位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