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入门要准备的都有哪些

楼主(2017-10-15):
DSP C入门要准备的都有哪些

网友A:
DSP程序的定位配置

楼主:
这是什么?

网友B:
对,要求熟悉DSP的存储器结构。这一部分对接触硬件多一些的新手很容易,其实也就是配置一般的C语言编译器的一部分

网友B:
比如AVR单片机的头文件,cpu选择等在DSP中就是这一部分完成。

网友A:
是的,另外还要注意TI例程中对加密位,看门狗的处理。

网友C:
当然是C语言的一些基础了:运算符,优先级,几个基本流程控制语句。

网友D:
嗯,这些无论是什么C平台运行都一样的,基础中的基础。但是也很容易因为这些基础的简单的问题,导致一些很郁闷的结果。

网友D:
也是因为对这些基础的概念的理解深入程度影响你的软件思想。

网友E:
结构体,联合体,位域的运用,最好能有一个对比,了解运用的场合及优缺点。有了这些基础,就很容易明白TI例程的一些基本结构。

网友F:
变量的作用域以及生存期,这样才能从最初的单个的C文件过渡到C工程,才能更好地了解模块化编程地基本要素,实现基础。

网友G:
Q格式等的应用,因为大多数DSP都是定点的,而做运算处理的很多时候都不可避免要用到浮点数。使用Q格式才能更好的发挥dsp高速的特性。所以有人说“不会使用Q格式的DSP程序员不是优秀的程序员”!

网友H:
另外我觉得如果用DSP参与控制的话,最好能熟悉一些面向对象的程序语言,比如C++。要能了解用C实现面向对象的方法。为什么呢?一是面向对象我个人觉得在写程序方面模块化等要好一些,特别是控制领域,我看过一些高手的PLC程序也是采用的面向对象的思想构件模块的,从那以后我的单片机程序才开始这样靠拢,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好处。

网友H:
比如对那些c流程中多次要操作的资源,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共用操作的位置错误。二是TI的例程中有好多地方用到了这些思想,要明白这些东西,你才能更容易理解那些例程。这一部分我推荐一本书《DSP C2000程序员高手进阶》。

网友I:
数据结构知识,DSP要做运算,肯定要涉及到一些好的数据结构。才能更好的优化算法。

网友J:
matlab的运用。matlab提供了强大的数**算能力,还能对DSP结合CCS进行仿真。可以把程序员从繁琐的底层编程中解放出来。个人感觉matlab给编程思想和底层程序提供了一个连接,一个平台。

楼主:
嗯,我知道了, 大家都好详细啊

网友K:
c开发的话就没有啥特别注意的地方的,多练习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J:
matlab的运用。matlab提供了强大的数**算能力,还能对DSP结合CCS进行仿真。可以把程序员从繁琐的底层编程 ...

matlab是非常好的数据运算工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