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无刷直流电机的转速跟PWM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楼主(2017-10-15):
通过霍尔可以知道电机一圈的时间,但是这个与调速有关系吗?无刷直流电机的额定转速是3000RPM,如果我想设置2000RPM,PWM的占空比应该设置多少?两者的对应关系是怎样的?

网友A:
这个关系每种电机系统是不同的,只能经过测试才能知道

网友B:
没有明确关系, 其实更主要的因素是负载, 而 PWM 占空比和电压的都有正影响作用, 可并没有什么线性关系.

网友C:
一般电机都会有多少伏多少安空转多少。然后多少安启动负载多少转速多少的表给你的。

网友C:
占空比PWM无非就是开关打开关闭的时间比,比如周期固定为1,打开0.3关闭就是0.7,但这个速度很快,电机反应不过来的只是变相等于控制开关时间的占比来调速。

网友D:
只能说,转速与PWM正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系每种电机系统是不同的,只能经过测试才能知道

只能通过PID吗?还有其他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明确关系, 其实更主要的因素是负载, 而 PWM 占空比和电压的都有正影响作用, 可并没有什么线性关系. ...

只能通过PID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空比PWM无非就是开关打开关闭的时间比,比如周期固定为1,打开0.3关闭就是0.7,但这个速度很快,电机反应 ...

你这个属于理想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通过PID吗?还有其他方法吗

最常用就是pid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属于理想派。。。。。。。

这个肯定是理想的状态啊,但是开关怎么可能是矩形波,现实是有曲线的,这些是需要你自己去测的,不同的电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