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

楼主(2017-10-15):
最近在做利用UART远程升级,自己的应用程序放在FLASH的0x1800后,之前放的BOOTLOADER,利用LM_FLASHG program 中的uart把应用程序烧录进去后,发现实际运行的结果与自己设想不一致。

网友A:
哪不一样了

楼主:
我只想点亮一个发光灯,结果实际程序烧录后,灯未亮。

网友B:
得把你的应用程序的连接脚本改一下,还得修改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地址

楼主:
向量表从1800开始

应用程序连接脚本怎么弄啊  我初学者  大侠可否发个程序给我看看  求教

我的串口是485口

网友C:
这个有些复杂的,很多问题细节的都需要注意的。

网友A:
LED的方向对了吗

网友B:
这个是需要多注意的,做远程下载的注意地址的分配的。

网友B:
是没有运行啊,还是运行后出错了?

网友D:
#include  <msp430g2553.h>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ACTL2 = P2CA4;                           // P1.1 = CA1
  while (1)                                 // Mainloop
  {
    Batt_Check();
  }
}
void Batt_Check(void) {
  CACTL1 = CAREF_1 + CAON;                  // 0.25*Vcc on P1.1, Comp. on
  i = 16384;                                // delay
  while(i>0) {
    i--;
  }
  CACTL1 = CARSEL + CAREF_2 + CAREF_1 + CAON; // 0.55V on -, Comp. on
  if (CACTL2 & CAOUT)
    P1OUT ^= 0x01;                          // P1.0 toggle
  else P1OUT |= 0x01;                       // P1.0 set
  CACTL1 = 0x00;                            // Disable Comp_A, save power
}

这是官网上我下的有关比较器A 的例程。。。其中有一段代码我不是很理解
CACTL1 = CAREF_1 + CAON;                  // 0.25*Vcc on P1.1, Comp. on
  i = 16384;                                // delay
  while(i>0) {
    i--;
  }

网友E:
给外部电容充电到0.25*Vcc
之后的代码再跟0.55V作比较

网友D:
我把这句话删了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网友C:
2楼正解

网友F:
那句话的没啥作用的,因为在其下边的紧接着就重新定义了该寄存器的。

网友G:
这一段代码的没有啥作用的吧。。

网友H:
难道是对AD模块的一个与初始化的,主要是针对寄存器CACTL1的。

网友I:
楼上说的是啊,这段代码的可以去掉的。

网友J:
比较一下看看到位没有,结果不比较也到了

网友D:
MSP430F5438最多可以做到4个UART口加4个SPI口或者8个SPI口?

网友E:
你要做什么?

网友D:
USCIA和USCIB可以同时工作,且相互间没有资源的复用和其他

影响?

网友D:
为什么要分开USCIA和USCIB两个模块呢?

网友C:
这两个应用的对象不一样的,分开是情理之中的。

网友A:
做不到吧?那端口都不够你用的。

网友B:
端口太多,操作起来麻烦死了。

网友K:
这个地址的需要设计好的

网友L:
是程序运行的不一样吗?

网友M:
是BootLoader关系吗?

网友N:
程序能够正常运行就没有问题。

网友O:
这个跟外设有关系。

网友L:
仿真调试的时候是否一致?

网友M:
使用的是自己编译的程序吗?

网友N:
可能采集到的数据有误。

网友O:
检查你的程序应该有写错的地方。

网友P:
就是i程序写的有问题。

网友Q:
跟下载方式没有关系吧。

网友R:
程序运行的时候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P:
程序运行结果跟你设想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Q:
程序的问题,这个单步调试看看。

网友R:
应用程序烧写什么问题?代码改变了?

网友S:
这个地址的还不一样的?

网友T:
这个设计需要注意细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