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电源芯片

楼主(2017-10-15):
产生15V,-8V CCD偏置电压
TI有没有啊

网友A:
应该没有
产品列表里找不到给CCD供偏置电压的电源芯片

网友B:
我做个一个相似的项目
也用到CCD
那时候用的应该是凌特的电源

网友C:
LT3487
我正好也在做
自己用CCD做了个图像采集系统

网友D:
你好
你们的偏置电压怎么产生的呢?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E:
请问你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E:
根据你描述而言,你需要一路15v和一路-8v输出的电压,没路电流多少?

网友F:
看看MAX8614B吧,2.7V~5.5V输入,2路输出,15V   50mA 和 -8V  100mA  ,这个的电流比凌特那个LT3487都大的

网友F:
这个后缀有A和B2种的,记得选B的哦,B的电流大一些。

楼主:
谢谢,只想用TI的

网友G:
TI有电源设计软件WEBENCH,楼主试试

网友H:
输入是什么要求?

网友I:
Ti 提供了一种 FlyBack 的电路结构, 可以完成楼主的需求
去学习研究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我做个一个相似的项目
也用到CCD
那时候用的应该是凌特的电源

需要1-5串锂电池充电IC 吗

网友K:
用WEBENCH设计一下,会出现推荐芯片列表,还有相应的电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