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声音处理的问题 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7-10-15):
想请教个问题,我是大四的学生 我们有个小组课 要求一年内设计个能卖出去的电子设备 我们小组准备设计一个智能枕头,大概是 一个人一打鼾枕头自用调节高度和人头的位置使人停止打鼾。我们准备先做个简化版 就是人一打鼾就调节枕头的高度,我想问的是怎么做声音处理识别打鼾或者干脆再简化点怎么声音处理一定声强的声音

网友A:
有个咪头就可以,然后ad采样

网友B:
用驻极体话筒采样→LM324放大→单稳态延时控制门(延时0.5秒)→信号仍有则启动调整机构  (这样可过滤一些短促的杂音干扰)
进阶版可通过采样用户的长呼噜,短呼噜,设定延时门控时值,保存在EEprom,提升控制精度
枕头下放一个压控开关,用户头枕下了才启动检测装置.(多点并联,扩大检测范围).
亦可在枕头上方布置热释电探头,范围大些.

楼主:
,用咪头AD转换后,具体怎么设定51单片机在声强达到一定强度后,控制驱动动作啊,

楼主:
感觉第二个大神的建议也挺不错

楼主:
用的是51单片机

网友C(2018-03-26):
机械的东西还是有一定技术难度的

网友C:
改成震动会好实现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