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源接口可靠吗?

楼主(2017-10-15):
设备电流平均电流约1.2A,24V;户外交通检测设备,户外机箱内,最新一批使用地点--内蒙。
客户说之前的端子不好看,需要换电源(黑色塑胶),改插头和插座;如图;用过的朋友给些建议,这种插头与插座可靠吗?能改吗?

网友A:
肯定不如接线端子可靠

网友B:
数据不是都给出来了嘛,0.5A

网友C:
插头要找那种内芯是叉型的,接触可靠些.

网友D:
主意电流参数大小

网友E:
这种接头还有带螺纹套的,拧上去以后很牢固。可以淘宝上先搜一下样子。关键词是DC-005

网友F:
户外不用航空插头吗?

网友G:
短时间没有问题的
长时间是问题
怕振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实在太忙,未能一一回复,有好建议,可以继续给我留言,谢大家

网友H:
笔记本接口跟这个差不多
可以跑19V,3.43A
不过链接确实不牢靠

要牢靠还是得用矩形重载接口

网友I:
又不经常拔出来,选择个厂家好点的,电流影响不大,端子和插头匹配好,塑胶不要用差的,内蒙气候比较恶劣,以前有过开关电源的端子,到那地方冬天脆了,很容易坏。

网友J:
不要只看参数,容易生锈

网友K:
跟上面的大神们学习下

网友L:
感觉还是用接线端子可靠些

网友M:
这种端子肯定可靠,以前我做电源做12V5A都用这种端子连接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种端子肯定可靠,以前我做电源做12V5A都用这种端子连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