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 1A 锂电池充电与保护一体板

楼主(2017-10-16):
最近在网上抄了淘宝TP4056 1A 锂电池充电与保护一体板图纸
有一个地方不知道怎么连接,希望做过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TP4056的散热焊盘接的是GND?还是VCC?(规格书没有说到貌似)

网友A:
一般都是接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接地的

我也这么认为,但是看到淘宝的是接vcc 。颠覆了

网友B:
接GND或者什么都不接,仅仅是个散热焊盘,都可以,接VCC是瞎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GND或者什么都不接,仅仅是个散热焊盘,都可以,接VCC是瞎扯

你看实物图片,我也是拆过的,确实是连VCC的。我用万用表测试过散热焊盘它与GND/VCC都是不连的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见这么奇葩的接法。

那个是已经量产,你可以看看淘宝网站,不是吹的。事实如此,就是接VC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