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CSV5中启动多线程编译

楼主(2017-10-16):
在CCSV5中启动多线程编译

现在的计算机一般都使用多核的CPU,但是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下编译的时候,并没有充分使用CPU的多核特性,缺省时只有一个CPU参与编译。在CCSV5中很容易可以使能多线程编译。CCSV5使用gmake解析makefile,gmake本身是支持多线程编译的,只要在gmake选项中加上-jN选项就可以。其中N是需要支持的线程数目。gmake建议N的取值是CPU核数的两倍。例如一个双核的Centrino,应该使用-j4。

       如果是在CCS的图形界面,可以通过选择工程属性,选择C/C++ build, 把buildCommand改成

  • ${CCS_UTILS_DIR}/bin/gmake -j4  -k

       如果使用脚本来生成工程文件,可以在com.ti.ccstudio.apps.projectCreate中时使用

  •      -ccs.buildCommandFlags " -j4 "

       在CCSV5.2/V5.3中,在工程属性->build属性窗口,选择behaviour tab,窗口中有使能parallel build选项,使能以后选择和CPU核数匹配的jobs个数就可以使能并行编译了。
       同样,如果能够支持分布式编译,可以把4改成分布式编译系统中CPU个数的两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