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开发过程中常见问题总结

楼主(2017-10-16):
TMS320F28335开发过程中常见问题总结

1.SPI驱动TLE7241E出现返回值不对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时序的不对,导致TLE7241E输入采样时数据还没有建立,所以TLE7241E收到的命令不正确,所以返回值不正确。

2.SPI驱动EEPROM时,如果用金属物触到clock pin时,能正确运行,否则不能正确运行。出现次问题也是由于时序的问题,金属物触到clock导致clock出现微小幅度的偏移,导致正好和eeprom的时序对上,而不用金属物触碰时时序不正常,当使DSP MOSIpin数据发送提前半个周期后,eeprom工作正常。

3.示波器有时会导致显示的波形被消尖,所以用示波器测量时周期不能太大。

网友A:
TMS320F28335TI公司电机控制最强。

网友B:
tms320f28335在制板过程也比较复杂。

网友C:
SPI驱动有什么问题?

网友A:
现在的TMS320F28335跟单片机控制差不多。

网友B:
现在的DSP开发板需要注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C:
SPI还能驱动EEPROM?不是iic吗?

网友D:
硬件SPI有问题,就使用模拟SPI。

网友D:
出现波形消尖就是有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