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MS320F28335的位置计数器和控制单元——PCCU

楼主(2017-10-16):
关于TMS320F28335的位置计数器和控制单元——PCCU

位置计数器和控制单元(PositionCounter and Control Unit)提供了2个配置寄存器,QEPCTL和QPOSCTL。主要用来设置PC的工作模式、PC的初始化/锁存模式、PC同步输出的比较逻辑。

(1) 位置计数器的工作模式
          位置计数器的数据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捕获。在一些系统中,位置计数器工作在连续的累加计数模式;在另一些系统中,位置计数器只计数到另一个参考点位置。比如打印机的打印头,位置计数器在打印头移动到零点时复位,然后重新开始计数,从而提供绝对的位置信息。
          在另外一些系统中,位置计数器在一个特定的点被复位,比如索引信号到来时。此时,从位置计数器的值中就可以获取相对于原点的定子角度的信息。
位置计数器可以配置成工作在以下4种模式:
[1] 位置计数器在索引事件复位——EQEPI QEPCTL.PCRM=00

当POSCNT工作在正转模式下,索引事件发生,在输入时钟(QCLK)的下一个时钟,POSCNT计数器复位(POSCNT=0)。

当POSCNT工作在反转模式下,索引事件发生,在EQEP时钟的下一个时钟,POSCNT加载位置计数器的最大值QPOSMAX。

当第一个索引事件发生时,eQEP模块记录索引事件发生的边沿(QEPSTS.FIMF);
记录索引事件的方向(QEPSTS.FIDF);同时EQEP模块记录了第1个索引事件发生时的正交信号边沿,以便判断以后的索引事件。

计数方向锁存

位置计数器锁存

Example:第一个复位操作发生在QEPB的下降沿,且工作在正向。那么之后的复位事件都会发生在QEPB的下降沿,且工作在正向旋转模式。或者QEPB的上升沿,且工作在反向旋转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