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CCS调试程序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10-16):
使用CCS调试程序中遇到的问题

使用2812EVM-I开发板遇到的一些问题及解答。

1、问:在使用DSP.com/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58" target="_blank" class="relatedlink">CCS编程时,有时候加不了中文注释,但可以加英文注释。我在“//”后写中文字,但按了空格键后“//”后根本不显示刚才打的中文字,但用粘贴又可以。
答:中文注释肯定是可以的,你没法加中文注释可能是你的输入法选择字的热键和CCS菜单里面的热键有冲突。
2、问:语句:ConfigcpuTimer(&CpuTimer0,100,100000);  100,100000分别表什么什么参数,这两个参数的范围是多少?
答:语句:ConfigcpuTimer(&CpuTimer0,100,100000),有原型函数你自己阅读代码就知道,其中100表示CPU的运行频率,后面的参数和CPU运行频率一起决定TIMER0定时时间。

3、问:我将开发板配套的程序下载到DSP,同一个程序有时候它会好好运行,但有时候它又不能运行。我想程序应该没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另外,我下了其它程序到DSP,按复位键后,它总是运行演示程序中CpuTime0这个程序。
答:你按复位后,DSP运行的是烧写到FLASH中的程序。
4、问:将程序下载到DSP,按“run“后,光标会跳到: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asm("      ESTOPO");     for(;;);    }
  或者会跳到:3F8361 28AD MOV @SP,#0x0400,然后就没什么动静了,程序好像停止运行似的。程序是通过了编译,为什么还会出这个问题?
答:出现这种情况可能你仿真器或DSP瘦干扰啦,你复位一下仿真器或DSP就可以正常啦。

网友A:
用ccs调试程序时出现了问题#71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很多时候可能是哪里设置有误,GEL文件或者CMD文件

网友C:
如果仿真器驱动识别不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程序不能兼容吗?

网友B:
最好检验一下仿真环境是否已经正确搭好。

网友C:
以前使用W5100仿真器就不能再win7正常使用。

网友D:
这个程序下载的,要设计好下载的路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