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请教一个按键锁定功能的程序?

楼主(2017-10-16):
就是有多个按键,按下锁键3秒,锁定当下的状态,按下其他按键无效,再按下3秒,解锁,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A:
你这个范围太宽泛,确实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首先你得识别出三秒按键;
其次,识别到三秒按键之后,设置一个flag,该flag在前后台程序(裸机)作为扫不扫其他按键的标记;

那么三秒按键,10ms扫描频率,扫到按下300次,则认为长按了。

网友C:
设立个状态标志就好了,3s后才改变这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