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1

楼主(2017-10-16):
我这个原理图是否是将LM311作为一个开关使用,当输入为正电平时,输出3.3V,输入为负电平时,输出为0。

网友A:
Vss是多少?

网友B:
这是运放作比较器应用.哈哈,叫开关显得"洋盘"了(外行意思)

网友C:
LM311本来就是比较器。其1脚可以接电源负端也可以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运放作比较器应用.哈哈,叫开关显得"洋盘"了(外行意思)

HAHA,我不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11本来就是比较器。其1脚可以接电源负端也可以接地。

明白了,负电平时,输出电压为1脚电压。

网友D:
这就对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