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o内核的新塘单片机 IIC求教

楼主(2017-10-16):
硬件IIC 主机 从机有地址,这个函数给讲解下,或者应该参照哪个例程。从机有寄存器地址。

网友A:
官方有个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的地址例子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有个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的地址例子参考

按照例子 就是通信不成功,不知为啥

网友B:
我记得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寄存器版本,一个是库函数版本,你都试试看。如果都不行,肯定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A:
检查电路,软件没毛病,就是硬件。

网友C(2019-01-13):
你好   IIC求教   按照官网例程就是通信不成功   硬件没有问题  主机SLA+W发送地址都是N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