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 LPC1114基于定时器的onewire程序,可用于DHT11

楼主(2017-10-16):
#define AM2302_L    LPC_GPIO0->DATA   &= ~(1<<1)
#define AM2302_I    GPIOSetDir(0, 1,0)
#define AM2302_O    GPIOSetDir(0, 1,1)
#define AM2302_D          LPC_GPIO0->DATA   &   (1<<1)
#define TMR32_0_TC  LPC_TMR32B0->TC

void Timer32_0_Start(void)
{
        LPC_TMR32B0->TCR = 2;
        LPC_TMR32B0->TCR = 1;
}

/*us延时函数 */
void Timer32_0_Delay_us(uint32_t Timer_Count)
{
        Timer32_0_Start();
        while(TMR32_0_TC < Timer_Count);
}

uint32_t AM2302_READ(void)
{
        uint64_t data_temp  = 0;
        uint32_t timer_temp = 0;
        uint32_t data = 0;
        uint8_t crc1 = 0;
        uint8_t crc2 = 0;
        uint8_t AM2302 = 0;
        uint8_t Counter = 0;
        AM2302_O;                       //引脚设置为输出
        AM2302_L;                       //拉低
        Timer32_0_Delay_us(1000);       //延时1ms (如果是DHT11改为20000)
        Timer32_0_Start();              //启动us定时器
        AM2302_I;                       //引脚设置为输入
        while(TMR32_0_TC < 5000)              //5ms内结束
        {
                if( AM2302_D )
                {
                        if(AM2302 == 0)
                        {
                                if( AM2302_D )
                                {AM2302 = 1;}
                        }
                }
                else
                {
                        if(AM2302 == 1)
                        {
                                if( !(AM2302_D) )
                                {
                                        AM2302 = 0;
                                        if( (TMR32_0_TC - timer_temp) > 98 )               //单个CLK大于98us认为是1
                                        {data_temp |= ( 0x20000000000 >> Counter );}
                                        timer_temp = TMR32_0_TC;
                                        if(++Counter == 42)
                                        {TMR32_0_TC = 5000;}
                                }
                        }
                }
        }
        if(Counter == 42)
        {
                data = data_temp >> 8;
                crc1 = data_temp;
                crc2 = (data>>24) + (data>>16) + (data>>8) + data;
                if(crc1 != crc2)
                {data = 0;}
        }
        else
        {
                data = 0x80000000;
        }
        return dat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