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30硬件乘法器

楼主(2017-10-16):
430硬件乘法的乘累加器不知道怎么用              求一段C例程;
官方例程也有看似乎都没有说到乘累加怎么用哦!想在FFT里面优化一下程序可能会用到乘累加。

网友A:
无符号数乘加操作 result="n1"*n2+n3*n4。第一操作数n1(16位无符号)赋给MPY寄存器,第二操作数n2(16位无符号)赋给OP2寄存器,第三操作数n3(16位无符号)赋给MAC寄存器,第四操作数n4(16位无符号)赋给OP2寄存器,结果result(32位无符号)就可以在RESLO(低16位)和RESHI(高165位)中读取。SUMEXT寄存器中保存进位标志。

网友B:
MPY = n1;                             // Load first operand -unsigned mult
  OP2 = n2;                             // Load second operand
  MAC = n3;    // Load 3rd operand -unsigned mult
  OP2 = n4;    // Load 4rd operand
  result = RESHI;                           // Load RESHI word result
  result = (result<<16)|RESLO;              // Shift RESHI left and concat with
这是16位的,32位的类似,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C:
  • //******************************************************************************
  • //   MSP430x26x Demo - 8x8 Signed Multiply Accumulate
  • //
  • //   Description: Hardware multiplier is used to multiply two numbers.
  • //   The calculation is automatically initiated after the second operand is
  • //   loaded.  A second multiply accumulate operation is performed after that.
  • //   Results are stored in RESLO and RESHI.  SUMEXT contains the extended sign of
  • //   result.
  • //   ACLK = 32.768k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
  • //            MSP430F261x/241x
  • //             -----------------
  • //         /|\|                 |
  • //          | |                 |
  • //          --|RST              |
  • //            |                 |
  • //            |                 |
  • //
  • //  B. Nisarga
  •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  September 2007
  • //  Built with CCE Version: 3.2.0 and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42A
  • //******************************************************************************
  • #include
  • void main(void)
  • {
  •   unsigned char value1,value2;
  •   WDTCTL = WDTPW+WDTHOLD;                   // Stop WDT
  •   MPY = 0x1234;                             // Load 1st operand - unsigned mult
  •   OP2 = 0x5678;                             // Load second operand
  •   value1 = 0x12;                            // Load first operand - signed MAC
  •   value2 = 0x96;                            // Load second operand
  •   // Sign-extend the values
  •   if (value1 >=0x80)
  •     MACS = 0xFF00 | value1;
  •   else
  •     MACS = value1;
  •   if (value2 >=0x80)
  •     OP2 = 0xFF00 | value2;
  •   else
  •     OP2 = value2;
  •   _BIS_SR(LPM4_bits);                       // LPM4
  • }

网友D:
我记得在IAR下,使用乘法的时候会自动使用硬件乘法器,这个不用过多考虑,直接使用乘法就行。

网友E:
IAR中,工程->options,勾选后自动使用硬件乘法器。

网友F:
这个没有用过,硬件的乘法这个问问TI在线支持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