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12的GPIO数据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7-10-16):
GPIO口的数据寄存器有默认值吗?在手册上没找到。

如果初始时不设置,是不是随即的?

求指导。

网友A:
GPIO默认是上拉,GPxDAT读进来的话应该是1

网友B:
如果设置的是输出呢,在程序中没有定义GPIO口的初始值,那输出的该是什么电平?

网友C:
TMS320F2812是输出3.3v,别的DSP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D:
我把GPIOF4在外部下拉了,这个GPIO本来在内部就有上拉,上电之后GPIOF4的电平是1.2V左右,按下复位之后变成了低,这个现象和应该输出高矛盾,不知道哪出错了

网友E:
估计是外部下拉电阻问题,把下拉电阻弄掉,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试试看

网友F:
为什么加个下拉电阻GPIOF4就能在按下复位之后变成0,正常应该是高啊,内部有上拉,外部有下拉,不至于是0.

网友G:
内部上拉是个弱上拉,如果外部接小电阻下拉就可以拉到低电平上去,而且复位时输出是高阻态

网友H:
GPIOF4是确定boot加载模式的,高电平才能从Flash中加载程序。如果拉到了低电平,那么dsp检测GPIOF4的时候是检测到了低,应该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I:
是怎么检测的?这样的话,最好用示波器看下GPIOF4,同时检测GPIOF4和复位信号,然后与DSP手册中的配置时序对比下,看看信号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J:
默认数值有什么问题?

网友K:
正常都是输入为数据为高。

网友L:
这个还真不知道,没有用的IO正常也没有配置。

网友L:
使用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J:
这个默认为输入。

网友K:
楼主是怕数据进行干扰吗?

网友L:
IO随机也没有什么影响,都是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