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2017-10-16):
如何在CCS4中查看某段程序的执行时间?很急,望诸位指点迷津!

网友A:
用Enable-》Clock统计

网友B:
Enable-》Clock在哪个菜单下?

网友C:
另一个方式是IO口反转,通过示波器截图

网友D:
TMS320F28035平台下
第一步使能Clock
第二步,设置断点,Clock清零
第三步:点击运行,就可以看到执行到下一个断点处,Clock的时间

网友E:
定时器可以统计。

网友F:
CCS里面的功能不是很准确

网友G:
用示波器查看该引脚高电平持续时间

网友E:
程序启动的时候启动定时器,然后计算。

网友F:
在CCS中查看函数运行时间,显示的数据是周期数,要再乘上个每周期的时间

网友G:
可以用gethtime()试试。

网友H:
这个还真不知道能不能读取运行周期了。

网友H:
可以使用定时器测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