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DCDC模块供电不工作的情况

楼主(2017-10-16):
关于金升阳DCDC模块WRA0515S-3WR2供电不工作的情况
1、在按照IC手册的推荐电路进行测试,发现模块发烫,输出不正常
2、在剔除后续电路中的两片负载芯片后,发现输出还是不对
3、刚开始因为输出所接电容的容性太大,导致,从100Uf降到47uf后还是一样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你的电源模块原理图和PCB封装,没问题的话下一步;
把负载全断开,测输出

网友B:
别把PCB封装的顶层、底层视图看反了。

网友C:
金升阳的模块手册上一般是底视图,做PCB封装的时候你要弄也顶视图做。看着模块顶上丝印,与普通SOP封装一样,字正对读者,左下角为1脚,逆时针转着数管脚

网友D:
就算镜像也不可能对称, 模块引脚一般都会防呆, 这一点比IC封装要聪明一些

网友E:
这个是正负15V输出
输入电压不能超过11V,否则,否则可能会造成永久性不可恢复的损坏
空载电流输入也有要求

网友F:
有些模块也不防呆,比如WRA_YMD-6W & WRB_YMD-6W 系列,其它厂家在输入端有个开关控制脚或空脚,而金升阳没有

网友G:
楼主用的这个是单列直插的,这个是防电的,但有个CTRL和CS接法别弄错了。

网友H:
看了你的这个现象,如果你硬件没有问题的话,应该是你买到假的了吧。虽然我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模块,但是如果一般的测试,不会导致它异常的。

网友I:
芯片发烫是电源过大?

网友I:
楼主看看你设计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