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 C5000帮助文档中的CMD文件

楼主(2017-10-16):
关于DSP C5000帮助文档中的CMD文件

问题如下:
C5000帮助文档里的cmd文件
MEMORY
{
  PAGE 0: PROG: origin = 0x0080  length = 0xFF00
  PAGE 1: DATA: origin = 0x0080  length = 0xFF80
}
SECTIONS
{
  .text: PAGE = 0
  .data: PAGE = 0
  .cinit: PAGE = 0    ;cflag option only
  .bss:  PAGE = 1
}

不知大家觉的这样的配置对不对?0x00800+0xFF80=0x10000,已超出了0xFFFF.好多教材也引用了这个默认配置!
解答如下:
没有超出,刚好length = 0xFF80
0x0080 是 DATA的第一个地址,而我们计算长度是从第0个地址开始的。
0xFFFF - 0xFF80 = 0x007F;
0x007F刚好是DATA前面一段的最后一个地址,也就是DATA的第0个地址。

网友A:
0x007F刚好是DATA前面一段的最后一个地址,也就是DATA的第0个地址。这个地址的是承前启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