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纹波测试方法的改进

楼主(2017-10-16):
(无正文)

网友A:
用500MHz带宽的示波器

网友B:
使用短的地线连接、换用低衰减比的探头以及带宽限制功能使得纹波噪声的测试结果大大改善

网友A:
注意使用的探头以及前端的连接方式。

网友B:
先检查一下当前使用的设备和设置下的系统的底噪声

网友C:
波纹测试的时候需要注意外部的干扰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使用短的地线连接、换用低衰减比的探头以及带宽限制功能使得纹波噪声的测试结果大大改善 ...

主要还是外部环境的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注意使用的探头以及前端的连接方式。

这个探头不都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