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硬件去抖的小疑问

楼主(2017-10-16):
突然冒出一个疑问,按键按下去瞬间电容是短路放电。。短路放电瞬间电流不会很大然后把开关烧坏吗?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  你能指望它放多少电

网友B:
烧坏肯定是不会的,但是硬件去抖不理想,最好用软件延时

网友C:
虽然不会把开关烧坏,但它能把MCU搞死。

网友C:
一般要在开关串个小电阻。
如果开关本身有电阻可以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会把开关烧坏,但它能把MCU搞死。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的电容  你能指望它放多少电

哈哈,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肯定是不会的,但是硬件去抖不理想,最好用软件延时

好的!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去不了抖,一个电容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怪了,要做微积分电路处理估计可以,电路设计很麻烦,这样也不划算,建议还是采用软件处理方法更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去不了抖,一个电容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怪了,要做微积分电路处理估计可以,电路设计很麻烦,这样也不划 ...

好的

网友E:
不会烧坏的

网友F:
不至于很快烧坏,但是确实影响寿命,如果是里面金属片的开关,串个小电阻,像遥控器那种软按键就不用了

网友G:
照你这么说,复位电路都不起作用了

网友H:
标准的复位电路,跟去抖没啥关系吧,不会烧坏按键的

网友I:
一个日本人写的书上也是这样去抖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个日本人写的书上也是这样去抖的。

有链接不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虽然不会把开关烧坏,但它能把MCU搞死。

搞死的意思是挂了还是需要复位?

网友I:
稻叶保著 <模拟技术应用技巧101例>, 第7页.

网友K:
从设计角度考虑,104的电容,开关上直接并联,电流当然不会无穷大,开关的寿命会有影响,开关上最好串一个小电阻。
如果是100V,104的电容短路,也是有很大火花的。5V,建议还是串小电阻。

网友L:
能软件解决的问题不要硬件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稻叶保著 , 第7页.

我刚才看了 那个是LP滤掉的,后级又加了一级整形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我刚才看了 那个是LP滤掉的,后级又加了一级整形

书上就是RC滤波滤掉按键产生的机械震荡,滤波以后没有那么陡了,需要良好波形的电路,当然需要加整形芯片。但对单片机按键读取来说,不需要整形了。
不过书上的与帖中的电路还是稍微有点不同,书上的应该能解决抖动的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书上就是RC滤波滤掉按键产生的机械震荡,滤波以后没有那么陡了,需要良好波形的电路,当然需要加整形芯片 ...

嗯 多谢推荐本书

网友M:
居然看到这么多的推荐软件抖

网友N:
这是可以取抖动的,从开关看进去等效电路是电阻与电容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至于很快烧坏,但是确实影响寿命,如果是里面金属片的开关,串个小电阻,像遥控器那种软按键就不用了 ...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从设计角度考虑,104的电容,开关上直接并联,电流当然不会无穷大,开关的寿命会有影响,开关上最好串一个 ...

有道理,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书上就是RC滤波滤掉按键产生的机械震荡,滤波以后没有那么陡了,需要良好波形的电路,当然需要加整形芯片 ...

很好的资料,谢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是可以取抖动的,从开关看进去等效电路是电阻与电容并联

可是VCC和地不是分开的吗,这样能看成RC并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