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逆变电路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7-10-16):
我看了一下ir2110的典型连接图,它的高低端直接连接一个电阻然后连接mos管,请问这一张电路图中圈起来的部分是什么作用,还有电阻值怎么确定,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网友A:
1、二极管的话,当MOS关断的时候,GS电压,快速泄放用的;
2、电阻,MOS管内部GS间有电容,RC充放电,根据结电容选择电阻,如果是经验值得话,10到50欧左右吧,我一般取22欧;
根据实际情况做些调整;

网友A:
5.6K下拉电阻的话,你查下电阻下拉的电阻;
MOS管GS接下拉电阻的左右,个人理解保证MOS管关断的时候,GS间电压为0,可靠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二极管的话,当MOS关断的时候,GS电压,快速泄放用的;
2、电阻,MOS管内部GS间有电容,RC充放电,根据 ...

我电学基础比较差,别烦,我想问问那GS间电压快速泄放的话会不会烧坏IR2110,那些电压泄放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K下拉电阻的话,你查下电阻下拉的电阻;
MOS管GS接下拉电阻的左右,个人理解保证MOS管关断的时候,GS间 ...

还有,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一个自举电路来升压,直接将电压给高不好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一个自举电路来升压,直接将电压给高不好吗 ...

电压能驱动mos管,是因为电压加载到GS(栅极和源极)之间。上管需要打开的时候下管是关闭的,这个时候给上管加上的电压是针对地的,而相对于上管的源极可能为0,也可能为负(如果驱动的是感性负载,在下管关短的时候感应电压是比驱动电压高的),因此上管加了驱动电压也驱动不开上管。只有自举升压(针对上管的源极再增加一个电压才能驱动上管)

网友C:
还有个自举升压值得研究一下
对控制电路在控制中有什么影响和要求, 要好好把握

网友D(2018-04-18):
引用 楼主:
还有,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一个自举电路来升压,直接将电压给高不好吗 ...

n哪部分是自举电路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我也不理解为什么非要用一个自举电路来升压,直接将电压给高不好吗 ...

关键是给多高才能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F(2019-10-06):
快速泄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