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二极管反向电压

楼主(2017-10-16):
在电路图中,高压(SIGNAL)网络是使用变压器升起来的120V左右的直流高压,持续时间30MS。M7及后面的CHECK1网络是一个接在IO口上的检测引脚,当SIGNAI接上传感器后,原本IO口CHECK1给的高电平会被拉低为低电平;以此监测传感器是否接上。
出现的问题就是,使用示波器在产生高压的同时在M7二极管的正极检测到一个3V(持续时间为2ms)左右的高电平。IO口(CHECK1)也会进入中断,影响程序执行。实际M4的反向电压为400V,后面换到M7(反向电压为1000V);在电路中120V直流电压会反向通过二极管吗?求教各位大神,这个应用第一次使用。

我甚至在M7后面再接一个1N4148,发现还是存在。在M7后面接个大电容接地会减少一点(2V左右),实际还是会进中断。
现在没有解决办法,求解决

网友A:
check1对地接个10K的电阻试试

检查一下IO阻抗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1对地接个10K的电阻试试

检查一下IO阻抗特性

对了,我测试过。IO口在上拉中出现这种情况;在下拉时没有。MCU是是STM32F407

网友B:
呵呵
你认为二极管是理想的?
稳压二极管是理想的?
在稳压二极管上并接个电阻电容,比如100K,1000p的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认为二极管是理想的?
稳压二极管是理想的?

我倒不认为理想的,主要是离反向电压太远,出现这种情况,比较困惑。谢谢你的建议,我去试一下

网友C:
二极管会有漏电流;
二极管还有结电容。。。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测试过。IO口在上拉中出现这种情况;在下拉时没有。MCU是是STM32F407 ...

谢谢,我已经试过。因为我的功能首先需要在CHECK脚提供一个高电平,然后传感器接上后,构成回路拉低引脚电平。
在测试接下拉过程中,发现不需要接上传感器就会被判断为低电平自动开高压测量。
因为内部上拉电阻大约为47K,我算了一下原来的引脚高电平现在被分压拉低至0.6V左右。这样倒是可以解决从M7过来的3V,但是不能实现我的功能。
谢谢你@Siderlee
我在看着怎么改变,或者重新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会有漏电流;
二极管还有结电容。。。

恩,谢谢你
现在我在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不大改动实现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我测试过。IO口在上拉中出现这种情况;在下拉时没有。MCU是是STM32F407 ...

既然已经测试过了,并且有结果了

那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已经测试过了,并且有结果了

那就好办了

谢谢你

网友D: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我可以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我可以帮顶

网友E(2017-11-23):
稳压管有电流要求。最近做一个稳压管过零点检测类似你这,在AC电压为零时,检测点达不到低电平要求(3.3V和220AC连接),目前遇到这个问题,准备拆除3.3V和AC的整理二极管采用半波整流。不知道楼主的问题有没有和稳压管有关。

楼主(2018-01-02):
引用 网友E:
稳压管有电流要求。最近做一个稳压管过零点检测类似你这,在AC电压为零时,检测点达不到低电平要求(3.3V和 ...

很久没登录了,才看见赶紧回

稳压管只是在5.1和3.6之间换过。并且我在剔除稳压管之后还是存在,所以没有追究稳压管的问题。
我后面在软件上做了规避,后面也没有时间去解决下面的问题,我后面看看稳压管的参数,看能否解决

网友F(2018-02-18):
M7的反向电流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