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在3.3v下串口正常,在5V下不正常了

楼主(2017-10-16):
N76E003工作在3.3v情况下串口是正常的,可以发送数据到电脑,可是在工作5V的情况下串口就不正常了,电脑看不到数据,怎么回事啊。5v是12v通过7805来供电的

网友A:
我的估计是:如果没有其它原因,最大的原因是电源电压的变化导致主频发生了少量变化,然后波特率变化,然后超出了允许范围...

网友B:
测一下VCC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对,测测VCC输入,是不是这个供电问题,如果电压没问题,用示波器看波形是不是有噪声严重。

网友D:
宽电压工作范围2.4V至5.5V.
– 宽工作频率最高至16MHz.
– 工业级工作温度 -40℃ 至 +105℃.
你电路是怎么做的

网友E:
这个3.3不应该不行啊,根据说的是可以的,不信你用LDO供电试试。或者电池供电,或者锂电池供电试试看。

网友F:
串口重启一下  软件关了重开一次

网友G: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H:
这个芯片有不同的封装,是不是不同封装的工作电压不同。

网友I:
你可以搞个3.3的LDO

网友J(2018-01-3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解释不了。

网友K:
查查电脑那边的,电平接口是否合适?

网友L:
波特率是多少,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M:
我的板子用官方的例程,5V和3.3V电压串口都可以用啊,是不是端口初始化配置没有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