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

楼主:
我在中断函数中写了两个中断,如果单独使用都可以用,如果一起使用,第二个可以用,第一个好像被第二个屏蔽了是的,没用,求大神指教。谢谢!

FAQ + 1 你这标题如果在傻·B ,AMOBBS,会被屏蔽,amo傻`B,疯·狗。还是21IC好。

网友A(2017-10-17):
看不清,不要用手机拍照,可以截图再发。你这种问题是:中断优先级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给你科普一下:
STM32(Cortex-M3)中有两个优先级的概念——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具有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在具有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处理过程中被响应,即中断嵌套,或者说高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可以嵌套低抢占式优先级的中断

网友A:
当两个中断源的抢占式优先级相同时,这两个中断将没有嵌套关系,当一个中断到来后,如果正在处理另一个中断,这个后到来的中断就要等到前一个中断处理完之后才能被处理。如果这两个中断同时到达,则中断控制器根据他们的响应优先级高低来决定先处理哪一个;如果他们的抢占式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相等,则根据他们在中断表中的排位顺序

网友B:
你这标题如果在傻·B ,AMOBBS,会被屏蔽,amo傻`B,疯·狗。还是21IC好。

网友B:
业务逻辑问题,楼主说的还不够清楚。

网友C:
屏蔽掉了 1,优先级 2 中断内做的工作周期大于了中断进入周期 暂时想到这两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