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问BODE图判断稳定性

楼主(2017-10-16):
电压传递函数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2NDUyfDk4YzJjNzY3fDE3NTk3MTE5Nzh8MHw%3D下面是BODE图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2NDU0fDY0MDQwZjAxfDE3NTk3MTE5Nzh8MHw%3D
电流传递函数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2NDU2fGQ0NzhkYmQ1fDE3NTk3MTE5Nzh8MHw%3D
下面是BODE图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I2NDU4fDRlNTc5ZTUyfDE3NTk3MTE5Nzh8MHw%3D
求问两张BODE图系统稳定性!特别是电流图,求问各位大神,电流的bode图是否稳定,这是要写的论文,系统生成了这张图,我觉得相对裕度是90度,应该是不稳定,我怕到时候写进论文结论性错误

楼主:
求大家帮忙~~

网友A:
传递函数都有了,完全可以自己分析。

网友A:
关于“稳定性”,这里仅简单说明几句:

1)“稳定”有绝对稳定相对稳定两个概念,绝对稳定前提下(不会自激振荡)可考虑其相对稳定度——即稳定裕度。这里仅仅提到个“稳定性”,那是没有意义的,得考虑其是否绝对稳定,然后再考量其相对稳定度。

2)(绝对)稳定判踞常用的是Nyquist判据,这可以从Nyquist图中看出。而其有一个变种——Nichols图,此图其实已经接近BODE图了(BODE图是把幅度和相位分离成两幅图)。从Nichols图中不仅可以看出系统是否绝对稳定,且还可以得到相关的稳定裕度信息(即相对稳定度)。

3)针对某些特殊的情形,相关判据可以简化,这也反映到了Nyquist图和BODE图的分析中。具体这里就不多说了。

网友A:
相关参考资料很多,可以看看《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和《控制论》等书籍。当然,这些还涉及到更为基础的一些必须掌握的知识,那些是看懂此类书籍的前提。

关于此,我还给过一个相关的帖子,感兴趣者可以自己去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