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用5V单片机IO口直接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12V电...

楼主(2017-10-16):
为什么不能用5V单片机IO口直接通过一个三极管来控制12V电源的开断?而是需要一个NPN+PNP才可以?

网友A: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你的负载是多少?若你的三极管类型是PnP,负载不大的情况下(如蜂鸣器)是可以控制的,只要将io置低,就可以了,

网友B:
1个也可以,看你的接法,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C:
开应该没问题,关的话你要处理好彻底关断,5V和12V有压差,PNP有时用5V上拉关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