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ret6

楼主(2017-10-17):
stm32f205ret6型号的芯片,用segger软件烧录,然后出现以下问题:

楼主:
1.程序可以烧写进去,但是不能运行

楼主:
2.将芯片补零后,用segger 的 auto 选项烧写后可以运行,但重新上电后不能运行

楼主:
3.以上问题只在少部分芯片上面出现,大部分用同样的硬件和软件都能正常运行

楼主:
麻烦各位大神前辈帮忙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A:
芯片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