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8377S的EMIF1的8位寻址模式的问题

楼主(2017-10-17):
在使用28377S做外扩,176贴片的,只有EMIF1,由于DATASHEET内容较少,所以参考了相关的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关于位宽,有个疑问: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里图24-9说明了8位外设和16位外设的连接情况。

我们按照a)图设计的8位模式,不好使,至今没找出原因来。配置为8位时,datasheet上说BA0可以作为地址的最低位,但是实际测试的BA0作为最低位的地址线,却一直保持低电平,无论地址如何变动。

后来,不得已改成了16位模式,就好了,BA1作为地址最低位,16位时是可以的。

但还是想搞明白为什么8位模式时,DSP的BA0不变动?是不是还需要额外设置什么配置?

网友A:
@zhangmangui 你用过EMIF的8位寻址模式吗

网友B:
16位数据 BA0应该是用不到的。

网友B:
使用EMIF只是访问过16位数据,没有测试8位的数据。

楼主:
我用的8位,不好使,所以我最终也选择了16位模式。
其实想想,直接用32位模式就得了,大不了高24位不用,不读,而且可以配置成其他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CPLD扩展,设计前不确定8位、16位和32位是不是好使,所以我选了A2、A1、A0和BA1、BA0,作为CPLD的输入,输出反正就3位地址线,A2'、A1'和A0',可以自己根据需求配置。最后配置的结果就是
A2'=A0;
A1'=BA1;
A0'=BA0;情况下(DSP软件设置成8位模式)不好使。

A2'=A1;
A1'=A0;
A0'=BA1;情况下(DSP软件设置成16位模式)可以。

网友A:
用8位方式的比较少,搜索网上也没找到